佳丽彩 JLC-3228液晶电视不开机,求数据

楼主(2019-03-11):
近日接修一台佳丽彩  JLC-3228液晶电视,故障是接通电源后,指示灯红灯亮,面板及遥控都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源板5伏待机电压正常,其余电压均无输出,查CPU的电源;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都正常,面板按键也无问题,怀疑是程序数据,那位师傅有这个机型的数据的麻烦发一份,谢谢!液晶屏的型号是TPT315B5-L02,主芯片是MST6M181VS-LF-Z1

网友:
电视机已修好,原来是电源板的问题,与程序无关,顺便把此机的程序读出来,以备不时之需

佳丽彩 JLC3228数据备份.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