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发个海尔x3p-29b1 bios

楼主(2019-03-11):
来时不开机 测量cpu短路 换完后开机慢   修改me后的bios

网友A:
修改过后的ME,只能用在你这台机器上面开机快,用在别的机器上面还是会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过后的ME,只能用在你这台机器上面开机快,用在别的机器上面还是会慢的,

只要楼主发的是修改后的BIOS,而不是试完机后再备份出来的就可以刷其他机子上,这种修改过的BIOS文件,一旦破了处就不好使了,必须是处子之身

网友:
多谢分享 有需要在下载

网友:
有没的试了的,能正常用不?要不只有先下来试

网友:
  谢谢提供,正好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过后的ME,只能用在你这台机器上面开机快,用在别的机器上面还是会慢的,

不是原机me是新的me  别的机器开机也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机me是新的me  别的机器开机也快的

是的,只要是全新未匹配的ME程序,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