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x7CZ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11):
   5V 芯片 只有这家卖 30 一个坑爹啊     基本可以确定是AWW5 AWW AWW5MB 丝印代码芯片SY8286CRAC SY8286C  对比过 不要被奸商骗了

网友:
很多游戏本上面的显卡供电芯片,买一个都要六七十块呢,你这算是便宜的,D95280你知道不?刚开始修这机器的时候,一个D95280芯片50块呢

网友:
物依稀为贵啊。。修好的时候加钱就是了。。

网友:
你怕是没买过新款苹果TYPE-C接口电源管理IC.

网友:
这个还好  30块能把机子修好就不错

网友:
30快贵吗?修好就几百块了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  能修好收钱就行

网友:
芯片贵一点不是问题  问题是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