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50A810液晶电视背光不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11):
TCL D50A810液晶电视背光不良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D50A810

  机芯:81-PBE050-H01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背光不良

维修与分析:

  TCL D50A810液晶电视背光不良已遇到多例,经测量都是D202二极管击穿,导致无背光电压输出,更换后,TCL D50A810液晶电视背光不良故障排除。

网友:
修电视的,呵呵,艺多不压身呀。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背光升压二极管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击穿因为无升压,,,,,,

网友:
图片应该是背光升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