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联想E540亮机无限重启通病终极解决方案以后兄弟们碰到可秒杀之!!!

楼主(2019-03-11):
     今天刚收到云浮市一个哥们维修同行发过来一台联想E540,收到插电自动上电亮机然后两秒无限重启,我擦。。。这问题没碰到过哇!这机器拆开后盖就可以直接刷BIOS的,于是就想到BIOS,把这问题放到论坛一搜索,尼玛的,居然是通病,各有各的说法,,有些说刷BIOS好了!!有些南桥换了,显卡搞了,EC 也换了,看到后面没一个帖子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于是乎下了2个BIOS下来,刷上还是一个嬲样!!
     然后想着又换了BIOS芯片刷,还是亮机直接重启!!!又想了个办法,,把两个BIOS芯片都去掉了,发现电流上到0.18然后就会无限反复,看来方向找对了,不是南桥的问题,EC这边的问题,想着手里没这EC芯片啊,RT809F又没买转接板,没得刷,,拆吧,直接从简单的来,一测量开机脚位直接就发现问题了,开机脚电压偏低才2.2几V,量到旁边的上拉电阻一边有3.3V一边2.2几V,我插电后,镊子夹住这个上拉电阻两端,发现不掉电了!!哇靠。。这么简单。。 我猜测可能是板层漏电(测量开机脚阻值560欧正常的)或者EC有些不良了,量了一下上拉电阻是100K,好吧这么大的电阻,我直接换成100欧姆的电阻上去搞定OK,来修好的亮机图

 会员526961300鑫豆2024-1-2 09:12
 会员645556300鑫豆2023-12-10 12:45
 会员645556300鑫豆2023-12-10 12:45
 会员645556300鑫豆2023-12-10 12:45
 会员645556300鑫豆2023-12-10 12:45

网友:
学习了,贴子编的很好。教材贴,不过还有的地方不够详细,能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A:
就是上拉电阻变大了,电压低了,造成EC开机和不开机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拉电阻变大了,电压低了,造成EC开机和不开机之间

量了发现电阻100K,没看图纸不知道这个上拉电阻原本是多大的,无所谓了
:daxiao: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一定每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一定每台都是这个问题。

我查了论坛发现好多帖子都是掉电无限重启的,你在论坛搜索:E540掉电重启就看到一堆这个帖子了
:daxiao:

网友:
也不一定是通病吧

网友:
灭有碰到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收藏了先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看了论坛其它帖子,这个E540机器都是无限重启。。不是通病是啥????

网友C:
明知道漏电就不要接100的电阻

网友D:
去掉电阻测量一下对地阻值,避免返修

网友:
个人觉得电脑会自己开开关关的话一般是跟开关电路有问题的多一点,在神舟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电阻测量一下对地阻值,避免返修

测量过了,阻值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知道漏电就不要接100的电阻

只是猜测漏电而已,因为测量开关脚阻值560欧正常的

网友E:
哥?这你也好意思发帖。无限重启掉电最基本的就是测开关到EC然后EC到桥?你确定你是修电路的?

网友(点评):
再者说了,这个机器,一拆开后盖就可以直接刷BIOS,做维修的,一般都是先软后硬件的,能不用拆整机就不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这你也好意思发帖。无限重启掉电最基本的就是测开关到EC然后EC到桥?你确定你是修电路的?

这个E540掉电重启问题,我搜索了论坛里没看到有发了帖子谁说解决问题的,都是三板斧的方法,没解决问题,所以才发上来给大家参考的,要是已经有人发布了解决方案,我才不会无聊发这个帖子!你不懂别在这里叽歪!是因为你没碰到这个型号的这个问题。擦,发个帖子还有错了。。。。

网友G:
E540 修过几个类似现象的都是开关问题,引起的重启和掉电,还没遇到主板引起的!

网友H:
楼主解决了问题,并分享了解决方法给其他同行借鉴,别的不说了  好评,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E540掉电重启问题,我搜索了论坛里没看到有发了帖子谁说解决问题的,都是三板斧的方法,没解决问题, ...

扯淡。解决不了是技术不够。最简单的问题必须要查一下。动不动就刷IOS。温控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开关问题我修了七八台。我都没发出去,太简单了

网友I:
表示遇到过,就相当于主板漏电了嘛,换个阻值小一点上拉电阻可以解决。不过还需后期的观察。

网友:
有人说是是开关问题,漏电吧。。。。

网友:
学习了,教材贴,先收下。........................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
这么牛b           呵呵    搞了一圈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扯淡。解决不了是技术不够。最简单的问题必须要查一下。动不动就刷IOS。温控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开关问题 ...

所以说你这种人没啥朋友,分享个经验都这么藏着掖着。。。鄙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示遇到过,就相当于主板漏电了嘛,换个阻值小一点上拉电阻可以解决。不过还需后期的观察。

是的,测试了两天没啥问题。。。至于后期还有待客户来检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问题,并分享了解决方法给其他同行借鉴,别的不说了  好评,加分!

是的,我就分享了一下维修经验,,就有个人在那里叽歪说简单!又没见他分享出来。。鄙视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E540 修过几个类似现象的都是开关问题,引起的重启和掉电,还没遇到主板引起的!

嗯是的,,刚开始我是想到可能开关小板引起的,也把开关排线给去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嗯是的,,刚开始我是想到可能开关小板引起的,也把开关排线给去掉了,还是一样

我以前遇到的是进蟑螂引起的,也是换个小点的上拉电阻,不过用几天回来了。最终是把进蟑螂的小板一起给它换掉。(电源头那边的那块小板,接上开关针就被拉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遇到的是进蟑螂引起的,也是换个小点的上拉电阻,不过用几天回来了。最终是把进蟑螂的小板一起给它 ...

机器还在我这里第三天了,测试还正常!!应该没问题了烤机也放了一个通宵,没见掉电重启的事情发生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收藏了先。。。。

网友:
修过一台三星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无限重启掉电最基本的就是测开关到EC然后EC到桥?你确定你是修电路的

网友J:
这款键盘坏也会引起无限重启的,前天刚修

网友:
没看完帖子就猜到开关问题了。。。。。定时掉电重启。。。而且能跑码。能显示   时间短的  直接干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键盘坏也会引起无限重启的,前天刚修

不错不错,这样分享出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