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N56VM 电源芯片BQ25A不检测不到电池维修

楼主(2019-03-11):
求助华硕N56VM 电源芯片BQ25A不检测不到电池维修
芯片的工作条作全部检测完毕,未发现问题,
电池接口总线,检测到IO部分未发现断线。
现在更了充电IC 换了EC
写了程序

网友:
                就这样搞好了?

网友:
所有的条件都查了,没发现问题,还没有修好,在修,没有思路了,

网友:
修这种直接用示波器啊

网友: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19V过来的第一个MOS管坏了,原本同行拿给我测机的二个电池都是没有电的,今天刚好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子在修,接上好的电池,能开机,接上电源充电大电流,最后换了19V过来的第一个MOS管是N管,问题修复

网友:
这个EC 还带程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