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一块华擎B75的1.8V_PLL电压问题

楼主(2019-03-11):
一块华擎的B75,1.8V_PLL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1.8V左右的嘛。我的测量出来变成3.3V了。查了相关的LM324的+,-输入脚电压基本都正常,输出也是正常的吧。换过了这个LM324和MOS管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具体的电压值看下面图。到底问题出来哪里呢?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9-4-3 21:57):
-------------------------------------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反馈的那个820电阻没有焊接好。谢谢大家!下次自己要张记性了,虽然测量出来正常,但是还是要仔细看看有没有焊接好。

网友A:
查下反馈电路fb,电阻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 修的也挺费神  简单的故障 基本可以秒杀 这种 不行

网友:
看到有小八脚,好想把他拆掉 不丁不丁

网友:
电阻呀,认真看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 修的也挺费神  简单的故障 基本可以秒杀 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没有分了 只能这样一条一条回复了

网友:
反馈电阻查下

网友:
我的是   好像要预热一样       要让他不亮时候运行好久    然后 强行关机   然后再开才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反馈电路fb,电阻应该有问题了

反馈是到13脚的吧。但是13脚电压是1.92V呀。

网友B:
查一下MOS管G极到324的线路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MOS管G极到324的线路和电阻。

这个是直连的

网友C:
楼主是新手,大家都说是反馈电阻了,你还是很固执,13脚负反馈电压与12脚基准电压一样只能说明324工作正常,不能用来说明分压电阻是好的。这是一个自平衡的过程,如果上分压电阻阻值变大,或是下分压电阻阻值变小,使分压点电压变小,324就会输出更高的电压使MOS管进一步导通,从而又会使分压点电压上升,直到与基准电压持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新手,大家都说是反馈电阻了,你还是很固执,13脚负反馈电压与12脚基准电压一样只能说明324工作正常, ...

但是我测量到图2的分压电阻820,和1.1k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