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台商品机维修:联想M5900(D3F3-LM2 V:1.0 A78M V:1.0) 和dell E93839 HA03...

楼主(2019-03-11):
各位大佬好~小的又来了…今天分享的是两片台式机主板的维修;两片都是商品机的台版,没图纸的维修,一台戴尔的(这个比较老了的)一台是刚刚过保不久的联想M5900(D3F3-LM2 V:1.0  A78M V:1.0)已经遇到3台一样的现象,前面两台没找到问题,现在遇到一台不修好不爽,开始了各种sao气操作,目前已经正常测试1天,是否为通病待验证。
  修得不好,仅供参考,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码子不易,望加分给小弟混一波
第一台dell E93839 HA0326   cpu G31
现象不触发
维修思路及解决方案
1.查待机3.3V 正常
2.查纽扣电池 RTC  3.3V正常
3.示波器测量32.768 不起震
4.测量晶振两端有电压,无压差,更换晶振无果
5.判断南桥损坏或虚焊
6.回焊南桥,装机跑码收钱

第二台:联想M5900(D3F3-LM2 V:1.0  A78M V:1.0)
现象: 触发如果能正常进入系统不关机的话,能正常使用,但是断电之后,上电触发跑码掉电,  掉电后,待机3.3V会没有 检测卡的3.3VLED 一闪一闪的 慢慢就灭了;再次触发无反应;断电上电现象一样,极少数极少数的情况下能进bios界面或者系统(维修过程见过进去1次)
维修思路及解决方案
1. 搜索图纸和资料全无,但几乎锁定是待机3.3V的原因,首先考虑5V转3.3V的原因

2. 从pci 插槽A14脚开始跑线路,发现这个3.3V没有UP芯片及1085/1117 通过转换得到

3. 发呆,想放弃,因为前两台摸过了无结果

4.  不爽,开始跑全板于pci A14相连的各个元件点,因为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没图纸没资料,但是可以肯定这个3.3V是被拉低的,应该是某个管或者电容电阻的通导不良引起,所以就找到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与3.3V(pci A14)待机相连的公共点;测试电压

5. 首先找到的是QSW2 这个管,此管的1脚,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是5V (掉电后0V),2 3脚都是3.3V ;3脚与pci A14脚相连接,2脚是去到IO的外挂的BISO芯片供电使用;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会不会是这个管损坏引起,那我能不能直接从电源接口5V进行一个分压,强制拿到一个待机的3.3V进行正常使用呢,所以直接干,但是发现能进bios界面30分钟后又掉电了,掉电后现象有所变化,pci检测卡的LED灯是直接灭了的,在不拔下电源接口的情况下,进行电源的220V接口断电,再查电,发现检测卡的待机3.3V灯是闪灭的(类似短路)所以决定复原,外接可调电源直接接入3.3V进行烧鸡(因为如果是轻微短路的话,也是会出现电压慢慢被拉低的情况)电压进去了还是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6. 证明原来的那个QSW2管是没问题的,复原,放弃这条路,继续往另一个3.3V公共连接点继续查………直到查到晚上8点,终于再经过反反复复的检查后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原因

7.发现R640与PCIA14相连,插电后在掉电前是3.3V,电阻另一端也是3.3V,但掉电过程电阻与PCIA14相连接的点3.3V发现也跟着缓慢掉到0V,但是另一端3.3V正常不变…..哈哈哈哈,相信各位看官都知道有戏了,是的没错;但是我还是想弄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沿着电阻的另一端发现和它相连接的是一个芯片,芯片标号 13 1L E28,然后开始了疯狂找资料,想弄懂它是什么,但是包括淘宝也找了,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所以放弃,一切以亮机收钱为目的,不要钻进去了…

8.跑线路这个电阻R640没见到有分压电阻或者是小管相连接,且两端电压为3.3V;证明此电阻为保险电阻或者限流电阻之类因此直接拿了个103电阻装上,上电触发跑码进系统,测机40分钟,关机下班晚上9.30
9.今天早上开门继续反复上电断电测试 进系统进bios界面,一切正常,打电话通知客户来取走。。。收钱80(同行的没办法,但是也很开心了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两台是零售学校客户的,人家给300一台只能修不能换,都没修好)
10.如果是通病的话,请各位验证,并发表言论,帮助各位不用走弯路了

修得不好仅供参考!~~~ 码子不易,请恳请加分~~~感激不尽

 会员1535418100鑫豆2024-1-19 09:48
 会员333227100鑫豆2023-10-28 16:37
 会员1375333100鑫豆2023-10-23 14:33
 会员1523219100鑫豆2023-10-19 16:32
 会员884673100鑫豆2023-10-9 17:58

网友:
bios 忘记保存了,同行已经装机给客户了。。。这个是唯一遗憾的地方,要不然又是首发了

网友:
联想的这个M5900 现在基本上是过保了  因为是15年年底发行的,1 6 1 7年还在卖,今年是刚刚过保不久吧,反正见了3台了

网友:
十分感 谢分享,前来加分了。很细说图片和文字啊

网友:
楼主,前来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啊

网友A:
第二台感觉不是真实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感觉不是真实原因。

但是目前客户拿去用了,两天后如果没有反修回来的话,应该就是他了

网友:
反馈回复:今天客户用机的第三天,客户反应,开机界面会闪一下,但是进了系统过了联想LOGO之后正常使用,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已经不掉电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图纸,R640一端接+3VSB,另一端为P18S_EN开启U24输出+1P1VSB电压给FCH

网友B:
是否有可能是U24第5脚P18S_EN相连的C337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可能是U24第5脚P18S_EN相连的C337电容漏电

我发私聊给你了,添加一下好友,如果方便共享一个图纸来,我再 看看

网友:
无图的台式机主板维修确实是要有功底的,维修的思路很好的,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有图子就是好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反馈:联想此板目前没见返修,但是经过论坛水友分享的图纸,我看到这个电阻是一个 芯片的开启电压,但是好像和待机没有关系。只是目前板子也没在手上,也没有返修,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搞不懂

网友:
此芯片好像和内存 有关,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掉电,如若返修,我在另开帖子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