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2214HVB通病

楼主(2019-03-11):
E2214HVB,修完机器好多天了,一直没时间发帖,不记得是同行还是客户送来的啦,故障现象不开机,拆机测电源板高压区,低压区,高压区正常,低压区测5v正常,(注意问题来了........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可能这几年修机器比较少了(一般都是徒弟在修),弄混了一些东西再测了5V正常后我竟然,把电源板当成是好的啦,然后找驱动板的原因各种刷程序,各种无果后,当时手里的活有点多、思想有点乱,就想着算了订驱动板吧,正好当天,太晚了急着回去睡觉,就给扔哪里了,第二天再订驱动板顺便看了下驱动板主控后,才想起这个驱动主控电压应该是3.3v不是1.8v,在量电压时看到了一个稳压三极管,然后测第三端时无电压,然后查资料看可以代用的有哪些,顺便说下论坛里面说有1117A可代用的我试了根本不行查完资料也是错了,原芯片上面的字实在看不清楚有点好像厂家打磨掉了,在找了好多旧板子上面无果后,还好我记得我过一种可调电源模块接着飞线试机子,开机正常了,至此维修到此结束,以下附上原机器备份的程序绝对好程序,不骗人(顺便鄙视下那些故意上传些假程序的人,吃泡面一般子没叉子)。语言组织能力不好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忘记上传程序了,不好意思现在传

E2214HVB程序

网友A:
改了个通用电源芯片吧  直接用12v变出一个5v也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个通用电源芯片吧  直接用12v变出一个5v也是ok的

温度过高我试过,连续修了三台,几乎三天内否来返修了,功率过大的没货都着急要,改完还挺稳定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