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南桥发给cpu的那个内存好信号中间没有经过电阻 怎么测量有没有出来 时序到这一步了 下一步没有出来 不好确定是南桥还是u的问题
cpu

网友:
每种板每种信号都不同的吧,我也不太会,

网友:
还真的不知道CPU信号好是那一条线路,

网友:
要修到信号的要图纸和点位图才能好修吧

网友:
平时网上下的不是点位图就是图纸,的吧

网友:
两样都有的真的很少了吧,唉,难修板了

网友:
im==没点位图那真没办法了,测试点应该是有的

网友:
桥和U整合在一起的 中间没有线路

网友:
测下复位信号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