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客户自己换cpu酿的惨案,小秒联想b520e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3-11):
客户拿来说自己拆开换cpu,一看买的cpu不一样放不进去就装回原来的然后不开机了,他问我是不是cpu烧了,我说不好说,你先去隔壁修台式机的那里测一下(因为我是笔记本专修,没有台式机U)不行的话你拿回来机器我给你修。过个10分钟回来了,说换了cpu还是不行。那就留机器吧。

开机触发,屏幕倒计时,一会就黑屏了

因为是内置电源的,看不了电流,先上三板斧,动内存(机器有两根条子)刷了下bios无果~,本想找图纸先测测供电,突然想到忘记单条试一下,赶紧单根测试,槽1居然亮了……换到槽2还是倒计时黑屏,好吧,明白了,上假负载打数据地址线的对地值,挨个打,打到2号槽的132脚居然对地……对比1号槽是没对地的,测完其他只有132脚不正常,赶紧找出图纸看看到了cpu哪个脚。

到了Ay36

对着cpu座一看!哈哈,最脚上三根针有问题啊。

原来是cpu压下去后针脚对地短路!给它回正。

回正打值没得问题~

两根条子一路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样子客户自己弄坏了,还挺难修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一台是也是电源安全报错
是刷了biOS 和烤了桥

网友A:
台式机 买块新的也不贵啊  主板不贵 价格报不上

网友:
这个修的还是可以的.思路清晰

网友:
我想问下,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买块新的也不贵啊  主板不贵 价格报不上

是一体机,主板又与台式机不通用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有3个BIOS 还有分TV和不带TV

网友:
不错,我过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
既然是换了CPU不行,应该重点还是检查CPU这块,楼主技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