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通病分享遇到的朋友可以快速秒杀

楼主(2019-03-11):
好久没发帖 分享一下经验:版号X555LD  故障开机0.37 不跑马,没拆机之前发现 硬盘灯和飞行模式灯 狂闪, 拆开检查, 没发现烧坏痕迹 而且电压都出来了,测到显卡复位GPU_RST# 没有 出来, 和这个信号相连的 还有PLT_RST ,测得电压不稳定,2.9V 左右跳动,这板子是4210U 板载U和PCH一体 。会不会是桥挂了,用疯抢加热 电流还是不变,看来,是不是桥坏了,把显卡复位信号上拉 10K 电流高了点 但是还是 不跑马, 看来是修不好了  ,想放弃了  , 试试加热EC, 280度吹一下 EC 哪块 开机 电流在跳动 亮机了 ,唉 是EC这边的故障 ,试机 等冷了 又不行,最后查到EC的RCIN# 这个信号 电压才1.8V ,相连的排阻 RN3005 代码103, 是10K电阻, 换了它试试, 果然 再也不会 不稳定,终于搞定了,  还有ASUS 机器不过保护隔离,多半用的BQ24735充电芯片 ,用 N管 的保护隔离G级 24V 升压哪里有1M  电阻 接地, 如果不升压 拆了电阻 就完事 ,不要换充电芯片! 遇到好几台了

 会员464837100鑫豆2024-2-28 17:17
 会员93140100鑫豆2024-2-2 21:56
 会员932783100鑫豆2024-1-6 05:30
 会员1140100鑫豆2024-1-2 16:39
 会员542407100鑫豆2023-12-11 18:07

网友A:
rcin到底是什么信号解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in到底是什么信号解释下吧

我查了一下 好像和台式机的重启差不多 我只要去测电压 碰一下这个信号 就重启!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多呀!

网友:
RCIN#这个信号以前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是个啥子信号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文章写的很让你看了通透理解,不愧是助理工程师出身

网友:
厉害了。修机好有耐心,老师傅啊,又了解了一个信号RCIN#,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华硕的就头疼啊..........................................

网友B:
RCIN#这个信号,老师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C:
这个故障是通病吗,楼主修了几台了 ,还是充电不升压修了很多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in到底是什么信号解释下吧

RCIN# /
GPP_A0
I
Keyboard Controller Reset Processor: The keyboard controller can generate
INIT# to the processor. This saves the external OR gate with the PCH’s other
sources of INIT#. When the PCH detects the assertion of this signal, INIT# is
generated to the processor.
Note: The PCH will ignore RCIN# assertion during transitions to the S3, S4, and
S5 stat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IN#这个信号,老师给解释一下吧

RCIN# /
GPP_A0
I
Keyboard Controller Reset Processor: The keyboard controller can generate
INIT# to the processor. This saves the external OR gate with the PCH’s other
sources of INIT#. When the PCH detects the assertion of this signal, INIT# is
generated to the processor.
Note: The PCH will ignore RCIN# assertion during transitions to the S3, S4, and
S5 states.

网友:
上次遇到个同样问题的机器,最终没有搞定放弃了,要是早点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
遇到问题的维修思路很值得好好学习,加热也是一种很不错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是通病吗,楼主修了几台了 ,还是充电不升压修了很多台的呀

1台,  保护隔离遇到几台了  你也会遇到的!

网友:
华硕全是这种排阻通病 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变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加分

网友:
可以   记下了  多谢

网友:
华硕通病是真的多   多到怀疑人生

网友:
RCIN# / GPP_A0 I Keyboard Controller Reset Processor: The keyboard controller can generate INIT# to the processor. This saves the external OR gate with the PCH’s other sources of INIT#. W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