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8打印机不联机

楼主(2019-03-11):
手上一台HP的打印机突然不联机了 启动 自检都正常 就是不联机

拆开测接口卡感觉都正常 找不出什么问题  自己对打印机不是很懂  有懂的大神指教下没

网友A:
CR2吹掉试下,或者打下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CR2吹掉试下,或者打下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2吹掉试下,或者打下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

大概的打了下值感觉都是正常的。CR2是做管什么用的 我吹下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2吹掉试下,或者打下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

对地值正常 CR2吹下来也是一样不联机 试过了

网友:
对 现在确认是U4的问题  一个芯片新的要20-30元呢  不划算  还是买个二手的接口板算了 才80元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板子, 又简单又可靠,自己慢慢修真的麻烦浪费了时间

网友:
真的想修的话,首先吹掉CR2的管,然后更换U4就行了。主板USB经CR2直接到主芯片,我店里有10块1020不联机的了。板子便宜,有时间可以研究。。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修板划不来的 主要是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