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P不触发。绝对颠覆你的三观

楼主(2019-03-11):
      一台海尔X3P。不触发,版号DAOTWDMB6F0。拆机检测,3,5VLDO电压都OK,但无3,5V待机电压,待机IC时RT8223P
所有条件都OK,但就是不出3,5V。但不停的插电源的话 ,偶尔又能正常出3,5V电压。只有3,5V电压出来了,就能正常开机使用,
随便用多久都OK ,但一关机的话,3,5V电压又没了。
      因为8223的所有条件都满足,所以打算换个IC试试,但手上正好没有这个,论坛里有人说51123可以代换,找了个51123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
没办法只好找8223周边的电阻电容看有没有问题,结果还是完全OK的。没发现问题。
     用示波器测试电感上,插电源瞬间有波形,马上就掉下去了。以为是3,5V电容有问题,换了电容,在试。一样现象。在把3,5V的上下管一并
换掉,还是一样现象。又换了自举还是不行,搞了一天一点头绪都没有。于是决定发几个RT8223P回来试试。
   等了两天,8223终于到了。换上去,在试机,居然还是一样现象。又搞了一天,几乎把8223周边的电阻,电容都换完了,还是没搞定
真是郁闷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插电源瞬间,3,5V电感上都有波形但马上就掉下去了,很明显是保护了,断开了3,5V后级电路,换了3,5V滤波电容,连4只MOS
管都一起换了,还是一样。最扯蛋的是不停的插拔电源,偶尔3,5V又可以出来。
  这个机器前前后后高了三天,今天终于搞好了,看看下面这张图片,会不会颠覆你的三观

这是搞好后的3,5V电感图片。左边是3V电感,右边是5V电感。有没惊吓到各位,反正我是真的被惊呆了。真是活久见,完全颠覆了我的三观    注意重点来了,这个机器,我也是无意中搞好的。因为完全想不到。这个机器要不装3V滤波电容,3,5V电压才出来
我反复试过,不管是装150U,220U,还是330UF,原机是220UF的电容,只要装了3V的滤波电容,那么就不出3,5V电压。完全没搞懂什么原理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

老大,没装3V滤波电容都没看出来呀,这个机器真的颠覆了我的三观。这个机器只要装装上3V滤波电容,就不出3,5V电压,去掉3V滤波电容,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

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装3V滤波电容才出3,5V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装3V滤波电容才出3,5V电压的

额,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确实没遇到过

不是没遇到过。说起来完全是违背常理的

网友:
也够奇葩的

网友(点评):
是呀,正常的机器,没有滤波电容肯定是不行的,但这个机器真的是反着来

网友C:
原来有没有电容啊

网友D:
..3v电容漏电引起的,换个就行了,不装也不行

网友:
那个电容该不会是送的吧?

网友E:
今天遇到一个这种也是不装的,最后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电容漏电引起的,换个就行了,不装也不行

你没仔细看,都说了,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个这种也是不装的,最后是bios问题

不是吧,我这个BIOS都刷了几个,还是一样的,只有不装那个电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没有电容啊

不是没有,是我拆了的装上就不行

网友F:
没查反馈嘛这个感觉反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查反馈嘛这个感觉反馈坏了

这个机器我修了三天,还有什么是没查的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没听说过!

网友:
活久见,感觉没有找到真实原因。否则pwm被你颠覆了

网友:
应该是3V开启到3V建立时间过长,引起芯片保护,无输出,从有瞬间波形可以看出,

网友:
倒是同意饼哥的说法,重跑下电路,首先要确定那个电容是不是3V的滤波电容,感觉没滤波电容这电源输出稳吗?

网友(2020-04-13):
只要能修好就OK 理论原理方面的 再慢慢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