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Centre B520E不开机

楼主(2019-03-11):
机器拿过来时客户说看见里面冒烟,后面再开就开不了机,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但开不了机。拆机拿出主板看到主板上确实有芯片烧糊了,是+v_5VP(PQ2)烧糊了,经检测上下管短路,取掉还是短路,去除PU3(图纸上是RT8205EGQW 丝印EM=DM手上没有RT8205EGQW芯片,但印象中记得EM可以用CJ代替)不短了,找到CJ芯片装好,把PQ2 PQ4换上,测试主板无短路,通电5V电压出来了,3.3V电压也OK,按开机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