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9-03-11):
华硕K54HR笔记本 奇怪故障,机器开机进BIOS,进PE 都正常,就是装好系统进系统,马上要显示桌面就暗屏(背光被关闭了,手电筒看能看见桌面)换了系统故障一样,手头没有图纸也没点位图,发现暗屏时屏接口有一个电压被一个管子拉低了(MOS管还是三极管不清楚)就是图片中红圈的三极管,把管子拆掉就正常了,现在不清楚这个管子控制什么,现在拆掉管子,休眠正常,盒盖正常,亮度调节正常,似乎没发现任何不一样,求大神解释?

网友:
这个机器 有点位图 找下点位图看下原件的具体作用

网友:
焊功不怎么好,有待加强呀
看样子是用风枪吹的,这是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