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跳变,从来没碰到过。怎么下手?

楼主(2019-03-11):
一块ga-z68xp-ud3r,触发瞬掉,不二起且不能再次触发。查5vsb、3vsb、5VDUAL、3VDUAL、开关针、cmos跳针都高低跳变,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测下主要电压看短路吗

网友:
其他都正常,就pch_1.05对地二极管30左右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肯定排除过了的

网友A:
楼主我怀疑是电容有漏电的地方希望楼主好好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怀疑是电容有漏电的地方希望楼主好好查下

我问的主要也是怎么排查电容?毕竟那么多个电容,总要有个方法把范围固定到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再查

网友:
连绿线和紫线都0-5v不停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