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无电压310进水机器,ISL6228无电压输出,求ISL6228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9-03-11):
   本人手里有个进水的1310中的芯片ISL6228无输出电压,高手指点下6228的工作条件,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这是进水图

网友:
芯片截图,满足什么条件输出电压+1.5VSP和+VGA_COREP

网友:
你这个进水属于相对面积大的 建议你先处理干净进水位置
之后查这个芯片供电开启等

网友A:
听版主的话,先洗洗干净吧   datasheet 附上,自己慢慢研究,才能有收获。

网友:
已经清洗了,有个场管引脚都腐蚀断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6228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版主的话,先洗洗干净吧   datasheet 附上,自己慢慢研究,才能有收获。

什么数据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