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K06RA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11):
   接修一台创维32K06RA指示灯亮不开机,交流有时亮红灯,有时亮蓝灯,但屏幕都不亮.遥控和按键均不起作用.首先怀疑数据有问题,用编程器连机读写,可以读到型号但写不了.又联机查看打印信息.但有时显示BIST0,有时什么都没有.触摸主芯片,一点温升都没有.怀疑是主芯片没有工作.查各路电压,发现主芯片的其中一路电压只有0.4V,有时有0.6V,测其对地阻值,只有83欧,呈低阴状态.以为有什么短路,便用烧机找故障,可是,电压升到2V,都没有发现问题,想到是不是DC/DC芯片的问题.找一相同P3482更换,1.2V正常.开机,立马亮蓝灯.开机一会儿,主芯片有明显温升.(故障芯片:U3;第三脚无电压) .再看打印信息,一切正常.至此维修完结.

网友:
有图片会更好呢!还有标点符号记得打上。

网友:
带上图片会更好方便你我他,现在电视机还有点转头

网友(2019-04-30):
我刚接一台,同型号的,打开开关亮蓝灯,屏幕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故障一样。要是有通病就好了

网友:
83欧  基本正常啊!
一般先查DC-DC电路,都能搞定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