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经验7-X 大家有好的经验可以一起发上来

楼主(2019-03-11):
1     苹果8 开机小电流(40-50MA)不动, 更换时钟OK!
(2)苹果7P通病  扩音 不好用 加电不开机 定白苹果 大音频问题  加焊不行 直接重装或更换!
(3)苹果手机按下电源键发烫,一般为电源负载短路,根据发烫位置,寻找可能短路电路,可测其路电容 不要优选考虑电源!
(4)苹果7无基带  拆掉 基带电源 让98接地 测量c5604有无接地,如果接地,更换大小中频 ,最后更换基带电源!
(5)苹果7免提灰色,优选考虑大音频U3101,拆下 ,测量下面阻值 都正常的情况下最好把最右边的一排飞上线 ,换音频装上 OK!(飞线是为了没有返修)
(6)苹果7开机后花屏或者闪屏,这种故障我们优选考虑显示-5.7伏和GPU或CPU供电电感上! 显示-5.7伏有问题 触摸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触摸没问题就考虑GPU或者CPU供电电感!最好都换,问题解决!
(7)苹果7开机重启,优选考虑基带电源,去下让98角接地,一般问题解决!
(8)苹果X 刷机可以过  激活页面重启,重新贴合后OK!仅供参考!
(9)苹果X 铃声时有时无, 拆机 按住主板 铃声正常,分层发现中框有掉点现象,换中框,贴合后 OK!
(10)苹果7P 无指纹 反复重启 有时不进系统 ,测指纹座 3.0V有电容短路 扣掉OK!

网友:
灰常好,多多分享,共同学习

网友:
看来你修到的手机不少,安卓的也发点呗

网友:
先收藏备用,很实用适合我这些新手少走点弯路

网友:
给你个赞,牛逼的大神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给你个赞,牛逼的大神,给你个赞,牛逼的大神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到帖子的内容啊123456

网友:
多多支持谢谢分享共同学习,谢谢大神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先收藏了备用。。。

网友:
iPhone7,摔了一下。黑屏充电无反应。拿去维修,师傅说是摔坏了硬盘,请问有办法找回里面的资料吗,我没有备份

网友:
无私奉献,好人有好报 收藏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灰常好,多多分享,共同学习回复#

网友:
非常感谢加分,学习了,国产机的维修经验也可以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错 支持一下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常好,多多分享,共同学习{:mocs_3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2019-05-09):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在这里先收藏备用,很实用适合我这些新手少走点弯路快速回复#

网友:
这是怎么做到的,光标选了才可以看到,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多多分享,共同学习多多分享,共同学习

网友:
发的东西是不是没有传上来 什么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