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主板只能短接绿线开机 正常无法开机

楼主(2019-03-11):
原本主板好好的 有一次去测试显卡 用螺丝刀去短接power sw的针脚造成无法正常开机 应该是碰到静电了 用镊子卡着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按触发时序查,pson先查,应该短线之类的了

网友A:
断线了,跑线或直接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B:
原本主板好好的 有一次去测试显卡 用螺丝刀去短接power sw的针脚造成无法正常开机 应该是碰到静电了 用镊子卡着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没有问题,楼主你自己也知道过程是什么原引起的,防静电二极管出现的问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主板好好的 有一次去测试显卡 用螺丝刀去短接power sw的针脚造成无法正常开机 应该是碰到静电了 用镊子 ...

红圈是静电保护二极管吗?    上面有两个SL字母

网友:
短接电源绿黑线后 进系统可以按开关机键关机  这会是断线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跑线或直接飞线可以解决

短接电源绿黑线后 进系统可以按开关机键关机  我觉得应该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电源绿黑线后 进系统可以按开关机键关机  我觉得应该不是断线了

你觉得不是,那你自己去研究吧,就不要问论坛了,原理你都不知道还说不觉得应该是断线了,我问你绿线是什么信号来拉低的?

网友(点评):
额 我不清楚谢谢大佬 恕我莽撞 新手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电源绿黑线后 进系统可以按开关机键关机  我觉得应该不是断线了

也有可能是电阻,阻值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