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认USB

楼主(2019-03-11):
客户拿了台a1708不开机 说闻到糊味
拆机检查 版号 820-00084-a 主板没有进水痕迹 各大电感没有异常。根据客户反应闻到糊味 重点检查隔离保护。pp20v usbc xb vbus 电压只有5v 典型的不过隔离保护。查pp3v3g3h正常。根据经验直接测u7000 r7073正常3.42v r7075无电压 更换u7000

更换后插电池电源自动上电开机进系统。安装回主板测试两个type充电正常 进系统插USB不识别。马上关机插USB外挂系统 可以识别到u盘 但进度条走一半初出现禁止图标

在进系统插u盘不能识别 关于本机里面USB显示只有两个Id 没有USB设备树 先换spi总线不联码片的吧 u3100 cd3215c00 更换后开机引导居然进系统了。好运气啊

正常的USB是这样的

修复测机一个小时 收钱
不过还是有疑问 cd3215c00 tb卖家都说没有程序 可以直接更换 可惜手上只有cd3215b03 没有直接代换测试 下次遇到换了看看
是不是连接了码片的那一颗u3200才是带程序的呢

这颗料spi总线接了这个码片

另一个spi对地

网友:
前两天刚修到一个客户放了一个月不显示了 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