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49t16a总是烧cs630管

楼主(2019-03-12):
换上cs630只能用一会,几个小时吧就烧了,求助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后级有过流,检查后级的相关电路。

网友:
请修好后检测一个电源电流,换管之前更换驱动芯片,检查下吸收回电阻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贴片元件漏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