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6p,7p, 电流分析

楼主(2019-03-12):
6,6p电流参考分析

正常电流参考(接2a电源表测试数据)

1 按开机键后电流在40ma摆动一下(CPU供电正常)

2 到80ma左右摆动一下(暂存开始工作,也就CPU上盖,然后开始总线的初始化)

3 指针到120ma左右摆动,(打开GPU供电及屏供电)

4 指针到220ma左右(手机显示白苹果,为手机开机准备)

5 指针在180ma到350ma区间左右摆动(开始载入系统)

6 指针到500ma左右摆动,(开启应用部分芯片供电)

7 指针到700ma摆动一下(打开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8 电流到1000ma以上摆动(发射部分开始工作,6p手机电流值要大于100ma左右)

   以上数据为基本参考值,如有稍微偏小也为正常|

故障类总结

开机电流15ma左右,CPU缺少供电

15ma-30ma左右,30ma轻微抖动,CPU时钟工作不正常

30ma-40ma,直接停住,CPU复位故障

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

50ma左右停住,i2c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管理芯片)进水机要检测进水位置,测供电,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

电流80ma左右停,(i2c总线uart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显示供电,u2,上盖, 先强制DFU后看是否联机,只要CPU下层没问题,USB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强制DFU后80ma变成60ma-70ma左右不联机一般是USB芯片问题)
电流100ma左右停住(背光芯片,CPU虚汗)

电流100ma后瞬间大电流(屏供电,背光供电,触摸供电,GPU供电,如果不接屏也是大电流就是GPU供电问题)
电流100ma-120ma左右抖动,不停摆动(上层坏或者虚焊)
100ma-150ma左右不停摆动(黑触摸损坏)

白苹果定屏,(电流在200ma300ma之间停住或不停地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ma多又回到200ma多停住为USB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资料无价,重新抄写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