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95M-DGS-1.01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3-12):
没有rsmrst电压。
具体看图片吧。
3VSB 上拉电压不正常。

Q812 控制3VSB

SLP_SUS_FET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低电平。 Q812  Q811  一脚是相连的。

SLP_SUS_FET 到的第一个位置,没装元件。

SLP_SUS_FET到的第二个位置。

GR777 标330K。 应该起不到拉低这个电压的作用。 不知道是厂家的错,还是我有没搞明白的地方。

处理: GR777 一坨锡。亮机。

网友:
没有原理分析,没有具体分析,没看懂

网友:
当你修到这个板,回来看的时候就懂了。

网友:
RSMRST没有3.3V电压,待机电压信号不发给南桥,肯定不触发

网友:
都是高手这里学了很多东西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
菜鸟围观,不懂,看热闹 高手额 祝贺亮机

网友:
都是高手这里学了很多东西感谢大家

网友:
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看来要到迅维回下炉了  不错找到关键点了

网友:
RSMRST电压低,是它的上拉电压3VSB也低,3VSB是经过一个管子(应该是P管)转换而来,这个管子,一头有3.3V,一头0.7V。
查它的控制级SUS_FET为高,正常应该为低。电压才能过来。
这个SUS_FET经过一个330K电阻,另一头是拉低的,所以将电去掉,直连。
这样SUS_FET正常拉低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RSMRST没有3.3V电压,不会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