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U61芯片, 东芝TB62513FG可以用其它芯片代换吗?

楼主(2019-03-12):
大家好,联想T400,集显,进水机,待机0.08,U61发烫,经对地检测,发现47脚对地8欧,查线路,是和北桥南桥直通,中间没有一个元件。只能拆这个了。拆了之后不再对地短路。然后测这个芯片,47脚对地短路。芯片丝印是东芝TB62513FG。这个应该是待机和系统供电芯片吧。
东芝TB62513FG可以用其它芯片代换吗?我手边没有这个芯片?不知可以用其它芯片代换不?

网友A:
百度淘宝上查一下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淘宝上查一下应该有卖的吧。

谢谢。确实在tb网上查到了。但是网上买的话得等几天,想问一下其它的如果能代换的话就不用等了。网购的话是后招,没其他办法就只能这样了。因为时间宝贵嘛。(不过我好像没资格说这话,当时我给他说得多等些天。他看我这么松,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A:
应该多等几天,看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坏的。

网友(点评):
说到点上了。我就是TP网买来了。发现换了之后,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U61发热。待机80MA,U61对地不短路了。过了几天了。可能会是EC有问题吧。

网友:
联想T400,待机电流80ma,不能触发。U61发烫。不知该怎么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148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多等几天,看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坏的。

对,你说的对。你说的正是我后来遇到的。买来换上后,待机还是90ma,待机芯片发烫,vcc3sw(待机3v),对地阻值80欧姆,不正常,最后发现开机芯片问题,拆了开机芯片后,vcc3sw对地阻值300多,待机电流30ma,高兴,突然上到100左右,待机芯片不发烫,南桥芯片开启了VCC1R5AMT。多了个1.5v被开启。       到现在还没修好,
这个1.5v开启,不知是不是我没有安装开机芯片的原因(电路图上写着PMH_7,丝印上写着lenovo C272H5)。这个芯片手边没有,淘宝搜也没有,就放着了。
不知朋友给说一下,不接开机芯片有可能会开始其它电压吗?比如导致南桥开始VCC31R5AMT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