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M的一次简单修复

楼主(2019-03-12):
一台华硕E402M的笔记本,版号是E402MA REV:2.0.故障现象是0.03电流不能上去,按开关怎么也没有变化(事后证明这电流是触发后的电流,华硕没COMS电池自动触发),打各大电感和二级电压对地阻值正常。再次通电测二级转换电压的时候发现一个疑点:PQ8003的5678脚是+5VSUS 而123脚只有0.32V。打开点位图看到这个管的功能是二级电压+5VSUS转换为+5VS_C,

很明显问题在这里,查4脚导通条件没有电压 ,4脚是由PR8008把+12VS_C转换为P_+5VS_C_RC_10给PQ8003导通的。现在很简单了直接查+12VS_C, 看点位图是由PQ9110把+12VSUS转换为+12V_C使用,

其条件已经满足但就是不能转换,更换此管后修复!发帖不易,不足之处还望海涵!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在学习一定要有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一般我先查slp_s3出来后查vs电压

网友(2019-08-21):
修机还是需要实力的呀

网友:
华硕的这种板子就是上电电流小容易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