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E11T MBX-269 进水快修一列

楼主(2019-03-12):
索尼SVE151E11T  板号 KA0HK5MB6F0 REV:F  MBX-269
故障:进水不触发
顾客描述:触摸板位置进水 放置吹干后开机没反应。
故障判断:接恒流源0.006 按开关无反应,估计是EC或者开关电路有腐蚀。
开始维修: 拆机观察发现触摸板下面有几个小地方腐蚀,

发现PR338  PR347 已经一只脚腐蚀断线,这两个是1M电阻,

这两个电压一个是开启+3+5 V的  另一个是+3+5 转换电压控制脚,前者电阻坏出现按开关肯定无反应,待机都没工作 后者坏出现按开关有反应电流不会很高也就0.1左右,跟换新的1M电阻OK正常开机
说道进水 一般我会先清洗腐蚀的地方在将主板放入烤箱1小时左右,这样防止返修,很多进水机修好以后没有烤板会出现返修,有的还出现奇怪故障。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A:
大师就是厉害谢谢分享楼主。值得学习哦。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

网友B:
进水其实也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其实也很好修.......................................

有资料都还可以修 没有资料的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就是厉害谢谢分享楼主。值得学习哦。

小虾米  不是大师  努力成为大师

网友C:
楼主  同喜同喜

网友:
这个修的挺好.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同喜同喜

这款只要进水这里都这样 修了几台了一样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放大镜修进水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