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p643不充电

楼主(2019-03-12):
鸿基-11245-1  不能充电bq737 换过了 io也换过 bios刷过周围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呀  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网友:
直接更换芯片?你量了工作条件没

网友:
ec 电池 芯片 3个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看下后壳有没有一个什么标记之类的,要打上螺丝才能充电。我碰到过一台,忘记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