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9-03-12):
我有个8p信号有问题,本来信号好好的满格4G突然4G不见了,只剩下一格信号跟中国移动,偶尔有时信号是全灰色的或者是无服务,过几秒就会自动恢复正常,一天好几十次,有时几分钟就出现一次,如果打电话突然遇到信号剩一格时就会断线,wif没有问题,同时GPS经常显示信号弱
无服务

网友:
信号强度没问题,就是经常会突然没信号过几秒就自动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是哪里坏了?

网友:
手机的问题,手机主板问题,手机主板上基带芯片可能有问题,手机主板上基带芯片底部板层上面的焊点可能有问题,可能是主板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请问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