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5567 闪屏

楼主(2019-03-12):
Dell inspiron 15-5567  闪屏
客户送来时   有时频繁闪屏  横杠 或者下半部分图像闪 有时闪烁不太明显
EDP 高分屏     当时换块屏上去  不闪了 也没注意其他细节
客户取走后  送回  原因 进系统到欢迎界面灰屏 有背光 无字 按下开关休眠  再按开关 然后显示正常 使用也不闪屏、
有时候   又直接可进桌面  大多数时候必须按2次开关显示才正常  正常后放视频几小时 也木有问题
换回原来屏   每次都直接进桌面  就是闪屏
原来的屏找台高分机器 测试却是正常的
求助大神   这种情况 大致问题出在哪儿 ?
机器独显   CPU是双芯片3桥合一

网友:
我遇见过系统的问题      你这个可以试试                                              听起来很扯    我真遇见 了

网友:
系统重装2遍   驱动 官网
确定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CPU是双芯片3桥合一,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
屏线检查一下。还有咨询顾客前期有没有拆过机,屏接口检查一下。

网友:
屏线 首拆  接口重新插拔过
涛声依旧

网友:
这个可能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A:
外接一下  还是花   显卡    不花 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下  还是花   显卡    不花 显示屏

现在的机器 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以前应该可以适用    现在外显 内显  都不是一条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