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H61M主板掉电(一例由5VDULL引起的案例)附上图纸和位置图

楼主(2019-03-12):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刚好在客户修工业机器,需要等,就在等的过程中就发个新年正月里修的一台式机主板GA-H61M的案例,刚
手机当时拍了图的,没有删除掉,当时本来想发贴的,没时间,
今天刚好在测试机器要等很长时间,就发来分享给大家,凑凑热
闹。平时都有点怕写贴子了,修十分钟,写贴起码四十钟。
故障主板: GA-H61M-S1 REV2.2
故障现象: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还不能开机
维修思路:优先查供电或温控电路,不行再查其它
上张故障主板的图吧:

既然是秒杀,当然是快速诊断了,掉电一般是某个电压没出,
或保护,一般是查温控啊,待机电压啊,以及二级电压等,
能开机说明二级转换是有的,查平台复位等是没有用的,这
个板子我就先查了SLP-S3
我们在电路图中找SLP-S3,看图:

它在这里控制了一些电压和信号的开启,比如VCC18_EN、
VTT_PWRGD、VCC1_05_EN、CPUPWROK等  1.8V有了,
说明SLP-S3已成功开启,具体在这板子上测的是Q39 3脚

看1.8V是有的

这里是测的Q38

1.05V也正常

在这里说下,在我量SLP-S3里发现控制电压好象有点偏低不稳定
具体看下图,因为时间长了,当时的情况有点不记得了,只知道是
SLP-S3电压不正常才去查的,

附上主板位置图,方便大家看的更仔细,

0.9V也基本是正常的,

看到没有这个电压算是正常的
再来一张就不对了

看这里0.65V,其实这里测的时候电压有忽高忽低的现象的
还有一张图没找到,不记的是不是没拍,

看到了吧,当测到这个脚时一下只有0.65V了,这就不正常了啊
在这里经过分析有可能是5VDULL电压不正常或VCCSA电压不稳
经过热心坛友HZMANS提问,在这里补充下这里0.65V的电压
和之前测的0.9V是有关连的,这意味什么?对是不稳定,那个
5VDULL电压断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这里,这是维修思路的问
题,从这里为突破口查到了真凶。感谢HZMANS的提问,让我想
起来这里没交代的清楚。
经过仔细查看发现5VDULL的上拉电阻R97看的不顺眼,上面有点
灰蒙蒙,就用镊子去刮刮上面的灰,没想到一碰就掉了,也真是
晕,原来是腐蚀虚焊了,看下面的图

这个R97的电阻是8.2K的,找了个电阻换上就OK了,
来是个亮机图吧

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完美收工

谢谢观看,写贴真的不容易,欢迎兄弟有分的加分
总结:修主板仔细看真的很重要,这里的电阻当然不起眼
虽然最终还是能查到,但是如果能及早发现的话,就更能
省下我们宝贵的时间,你们说是吗。

 会员965626300鑫豆2023-11-20 11:13
 会员1446577300鑫豆2023-11-11 18:08

H61M-S1 Rev.2.2位置号 (1).pdf

网友A:
这是想说什么呀?没看懂

网友:
没来的及编好,下午空了补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一个电阻引起的血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一个电阻引起的血案,牛

龙弟帅呆了,感谢顶贴和加分!!!!!

网友C:
0.65电压对于q18来说应该也是会开启了吧。当vccsa过来时Q19接地。q18截止。产生vtt_pwrgd。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想说什么呀?没看懂

感谢读贴,贴子下午补上了,欢迎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读贴,贴子下午补上了,欢迎观看,

这些都是技嘉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5电压对于q18来说应该也是会开启了吧。当vccsa过来时Q19接地。q18截止。产生vtt_pwrgd。这个应该没有问 ...

你的分析是有点道理,谢谢你仔细看贴,可能我没有表达好,那个0.65的电压和之前测的0.9V是有关连的,这意味什么?对是不稳定,那个5VDULL电压断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这里,这是维修思路的问题,从这里为突破口查到了真凶。,非常感你提出来了,我才发现贴子表达不太清楚。

网友E:
楼主的工作台应该屡一下,提高效率,心情也好

网友F:
牛逼克拉斯,,我只会修本子,台式机的偶尔也修一下,不过基本不太会修台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克拉斯,,我只会修本子,台式机的偶尔也修一下,不过基本不太会修台班。

莹莹前两天不也是修了个台式机主板嘛,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工作台应该屡一下,提高效率,心情也好

嗯忙没空理,经常要出门,谢谢关照,,,

网友:
谢谢酒哥加分!!!!!!!!!!!!!

网友G:
有图有思路,修起来得心应手,楼主辛苦了,学习

网友H:
今天也遇到了一片 h61m-ds2 3.0, 不定时重启,,,在拿掉cpu VTT控制的三级管时,注意到了旁边一个电阻,烂了要掉,看到楼主这才知道是8.2K,算了,我不去补上电阻和管子了,反正现在也不重启了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有思路,修起来得心应手,楼主辛苦了,学习

嗯,有图好修点,没图只能靠经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积累经验。谢谢你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也遇到了一片 h61m-ds2 3.0, 不定时重启,,,在拿掉cpu VTT控制的三级管时,注意到了旁边一个电阻,烂 ...

你没看图纸?还是没位置图,一般这种情况上拉电阻在技嘉的板子8.2K的居多

网友I:
图文并茂, 分析到位,  小白也能一遍看懂。
简洁明了,这样的帖子,才是高质量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文并茂, 分析到位,  小白也能一遍看懂。
简洁明了,这样的帖子,才是高质量帖子。

谢谢你的评价,我水平低啊,我是蹭点分的,不要笑我哦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技嘉H61 单故障 10分钟秒杀不了  基本我都不修了

网友J:
秒杀,秒杀之前的步骤,那些艰辛,有几个能理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秒杀,秒杀之前的步骤,那些艰辛,有几个能理解的。

兄弟真是同道之人,背后的努力外行人怎能知道?

网友K:
刚修了一块,桥短路,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板子给我 我绝对放弃了哈哈哈哈哈 感觉掉电啥的 我最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修了一块,桥短路,直接换板了                                                                       ...

桥短路就卖废品,,,,,,,,,,,,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兄弟真是同道之人,背后的努力外行人怎能知道?

哎,最开始我学修理的时候,真是摸不着南北啊。一块板子,我是一边修一边学习,一边拆着换着,就这样,断断续续的一个月!一个月都没有搞定。后来经过轩辕思天老师指点,人家就几句话,就对着电路图指点几句话,我按他的指点,马上好了!按说,如果我就那么发个帖子,我也可以说“秒杀”了,可是之前的各种学习各种测量,那时候,梦里都是测电压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下载了。好东西

网友:
简洁明了,分析清楚,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图文并茂。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哎,最开始我学修理的时候,真是摸不着南北啊。一块板子,我是一边修一边学习,一边拆着换着,就这样,断 ...

你跟轩辕思天学过,那你是海门的吗,

网友L:
我去  大佬厉害啊   也编辑的那摩多

网友M:
腐蚀的有时间也操蛋   今天修个  没有VCCIO   修好 无复位, 复位后不过内存   最后发现CPU座子的针腐蚀偏下

结果 。。针动一下就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M:
腐蚀的有时间也操蛋   今天修个  没有VCCIO   修好 无复位, 复位后不过内存   最后发现CPU座子的针腐蚀偏下 ...

嗯,你这种情况烦人了,要换座子了,运气好是地线接触点还好点。感谢兄弟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去  大佬厉害啊   也编辑的那摩多

编辑多是为了那些基础知识差一点点的朋友看的,老鸟可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