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5isk不开机

楼主(2019-03-12):
一早就接了一个y700维修,客户描述昨晚用的好好的今早就开不了机了,经客户同意拆机检查一下发现主板有一处烧糊了,初步量了下cpu,显卡,南桥,说到南桥刚开始以为是南桥坏了呢   SR2C4这个南桥特别容易坏,测量以后还好没有短路,估计就是烧毁处的电容坏了,和客户报价格同意修后,让客户下午来取,期间和客户吹了不少,客户走后,就把电容取下来发现还是短,公共点还是002,002阻值一般都是电容短,有点阻值几十欧的一般都是隔离管坏,找了找发现还有一处电容击穿了,换了ok   通电可以开机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A:
忙活了大半天,其实我一般都是小电流烧机试试,如果哪里发热就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
遇到个小新700-15不定时关机的 哎 遇到好几台了 都没解决  估计又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忙活了大半天,其实我一般都是小电流烧机试试,如果哪里发热就知道故障点了

不一定都烧的出来,就算是电容再小也有不可以。

网友:
烧机法烧出来的吧?我经常烧

网友:
捡钱最爽

网友:
细心哦,电容击穿怎么看的?看颜色嘛?

网友:
这类机器最好修复 了  而且没有返修

网友:
学习了。恭喜楼主检测

网友:
桥没坏就好哦         坏个电容小kiss

网友:
捡钱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