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不充电

楼主(2019-03-12):
如题,一台G510不充电,进系统显示已连接,未充电。测电池没电压,换电池。一样不充电。可以放电。拆机。充电芯片为BQ24737。依次测量各项电压。1、2脚19V,5脚0V,6脚2.5。16脚为6V。测到17脚发现没充电时只有1.6V。重新插电源,发现刚开始有12V到2V 的跳变。几次过后就变成1.6V了。依次更换PD301,PC317。故障依旧。更换芯片BQ24737。也是一样的。求教下,接下来应该如何查。

网友:
总线查了没有?

网友A:
17脚要去测量脉冲  测量电压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EC程序已刷过了。还 是一样的。。。。。。。。。

网友:
测了,测到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脚要去测量脉冲  测量电压看不出所以然

没有示波器呀。没办法测量。哪可以从哪里查

网友B:
电池可以放电不新电池 系统里面能识别电池吗

网友C:
电池能否正常识别到电量,如果 可以识别,尝试把DC接口进入的两个隔离P沟道的MOs管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放电不新电池 系统里面能识别电池吗

系统可以识到电池,损耗22。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否正常识别到电量,如果 可以识别,尝试把DC接口进入的两个隔离P沟道的MOs管更换了,

你 是说的这两个?PQ301,PQ302?

网友(点评):
对,一般也可能是这两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E:
换充电芯片旁边的那两个管子,不行就换E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充电芯片旁边的那两个管子,不行就换EC芯片

上下管换过了。EC也刷过程序了。连接EC的EC_SMB_DA1,EC_SMB_CK1 。都有3.3

网友F:
5脚ACOK应该为3.3左右的高电平,此时为0,EC都检测不到适配器存在还充什么电,查一下ACOK上拉电压,还有ACDET检测脚电阻分压把下面的电阻换大一点,让分压为2.7左右试试。

网友:
换EC看看,一般都是EC的问题多,呵呵

网友:
5脚3.3V高电平,6脚2.6V,这个先查正常吧,

网友:
#在这里17脚要去测量脉冲  测量电压看不出所以然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 是说的这两个?PQ301,PQ302?

对,不充电的先搞这两个管子试试,不行再细查电路,修好机器没有人意识到你的努力,先走捷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5脚ACOK应该为3.3左右的高电平,此时为0,EC都检测不到适配器存在还充什么电,查一下ACOK上拉电压,还有ACDE ...

谢谢。我查下。真没注意这里。。。

网友:
5脚不正常正常认到适配器要有上啦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