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摄像头刮结构

楼主(2019-03-12):
闲来没事,拆个摄像头学习学习,如果以后有要维修摄像头的可以参考。
摄像头结构摄像头镜头朝上从下往上:
最下面是后端盖,我拆的个摄像头是粘胶的可以用刀切开,还算比较好开
排线(我感觉除胶水或者加热可以拆下来,没有实验过不知道行不行,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电路板图像采集器和内框为一体,(拆装分离难度太大)
中间为镜片和变焦线圈(个人认为线圈不高压是不会烧的,一般容易出现虚焊,虚焊如图二可以直接补焊)
最上面是外框架和防抖动磁铁了(图三四个叠起来的四个就是磁铁了),磁铁容易出现消磁现象据说可以在闪光灯旁边贴磁铁,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综上:个人觉得排线断线是可以维修的,换新牌线或者飞线,不对焦也可以检查下是否虚焊,抖动可以加磁铁,其他部分维修个人觉得难度还是太高。

但是:维修摄像头仅限爱好与探索,在实际应用中其实大家都明白,不存在维修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线序,加分超一百,我帮大家把排线测出来。

网友:
除非以后摄像头价格非常高,不然没人修

网友:
人有多无聊,兴趣有多高。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要是能把7P的修好就厉害了

网友:
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学习了啊

网友:
苹果7P可以修啊

网友:
问下知道6p,6sp光学防抖线圈是那几个吗,直接断开,
这样就不用加磁铁

网友:
晶体太脆弱 一加热直接报废了

网友:
为你的钻研精神点个赞,学习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网友:
研究的过程,能做到这一点你的钻研精神非常好

网友:
好奇心是个好东西,不过拆这个东西浪费了不是时间吧!

网友:
楼主研究研究精神 蛮好的.......

网友:
就怕修好了摄像头的壳子都破坏了。也装不回去了。现在就7P可以修一下,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