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救"联想Y50-70 不触发艰难维修

楼主(2019-03-12):
各位兄弟们,久违了!许久未来叨唠了,在这里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今儿请早来一客户,说是修电脑,用着用着不开机了,拿来一看是联想的Y50-70, 拔掉电池,插电源表,无待机不触发,给客户报了基本260大洋,客户同意留机维修,客户走后拆机一看,我了个去,烧糊了, 瞬间脑袋大了,心中是想能否救的活,想想大洋以报,不管怎样,全力以赴吧,不能怠慢了客户的信任!
开始清理 挖洞 保护隔离的俩管全坏了,庆幸的是控制电路没有坏,完整保存着。可怜那主共短路 3v短路。。头大了没办法烧吧。。一路过关斩将,妈的南桥挂啦,打黑胶的,心凉了一半,继续加油,高南桥SR17E还好有现货,拆南桥预热不够,不好拆,260度没拆下来,没办法,板太薄了,担心时间久了,板就挂了,翘吧,就这样硬翘了下来,锡珠是化了,黑胶真他妈难搞,苦了板了。。。心又量了一节,掉了无数的点啊,也掉了一片的漆,庆幸的是都是空点,地线,,补绿油考板,没办法地线脸了一大片,心想只要有个连的就行,于是乎想到桥上的地的点,只留一两个其他的抹掉反正都是在边上的,补好拷好上南桥, 不断路了,待机正常,3/5v正常,心喜信心回来了,插电试机开机掉电,。。001--002掉,心想后继电压没出来 无开起电压,继续追踪是由ec发出,
后有检测ec供电,待机一切正常,就是不发出SUSP#,后又按时许查了一下 PBTN_OUT# 以下都不正常,在想是不是南桥没搞好啊。。。还是坚信自己的BGA技术没问题,不去考虑这,检查其他电路发现开机的瞬间,3/5 被拉低了,主公点也被拉低了,发现新大陆心血来潮,继续追踪 测试这几个点待机的时候正常,开机就不正常了,俩场馆的G级瞬间变成19v,待机8.42v,不对啊,后又发现一开机充电电感也变成19v,待机2.62v, ,肯定不对,紧接着发现PR301连接VIN的一端无电压,还紧连着电阻PR103一端的vin一样的无19v,然后连向了PQ101, 发现是电源的检测电压无电,断线了, 连起上电,啊终于不掉了。。。心喜啊,开机慢了点,刷个BIOS常开机,,260大洋终于到手了。。。最后来个亮机图 维修到此结束。BIOS图纸论坛上都有,就不上传了。。

发帖不易啊,大神们给点分吧 ,太穷了

 会员1257272100鑫豆2023-11-22 10:48

网友:
维修不易啊,

网友:
是啊,赚钱赚分  都不易啊,还需努力前行啊,感谢兄弟加分啊

网友A:
维修不易,板层还好没烧穿,不然又是白忙一场

网友B:
支持一下,技艺精湛。有机会多多学习

网友C:
高手啊。这个主板要费好些时间修了。飞线都麻烦。还要测试看稳定不。建议烧坏露铜的地方垫一些厚点的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板层还好没烧穿,不然又是白忙一场

是的,挣俩钱不容易啊,能抢救的,绝不放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技艺精湛。有机会多多学习

相互学习必须的,还有我待提高。。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这个主板要费好些时间修了。飞线都麻烦。还要测试看稳定不。建议烧坏露铜的地方垫一些厚点的胶片。

是啊,搞了一个近两个小时呢,,都是为了人民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

过奖过奖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网友E:
你这钱收少了啊师傅

网友F: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钱收少了啊师傅

没办法啊 我们这区域就这个价格  要不上去啊关键,感谢兄弟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哪有哪有  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