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 华硕A88XM-A 奇怪问题

楼主(2019-03-12):
故障:关机放久一些再开机没有显示,测试卡在94.

每次冷机后再开都是卡在94.需要按下重启键就可以正常亮机了。
BIOS刷过. BIOS芯片也换过.问题于旧.

请问有没哪个师傅碰到过这种故障的.
在线等回复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故障,当时焊过桥 也解决不了问题 就丢掉了。 不幸的是今天又碰到一片这故障,

怎么上传不了视频。

网友:
台式机主板  没有主板可以换吗  替换一下 看看是不是主板问题 CPU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860K.CPU换在其他主板上测试都是OK的,就是这个主板问题,换一个A4 4000CPU装上去就不会出现这种故障了,装FM2+CPU就会出现  冷机后再开就卡94,需要重启下才能正常读写亮机

网友A:
把CPU座子,CPU用好点的洗板水好好清洗下,内存和槽子洗下

网友B:
主板实在不行就换,一般是桥的问题比较多。。。CPU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实在不行就换,一般是桥的问题比较多。。。CPU也有可能

CPU是没问题的,现在用回FM2的CPU就没这种故障,用FM2+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座子,CPU用好点的洗板水好好清洗下,内存和槽子洗下

好的,我研究研究一下,(CPU座要拆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