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风扇狂转

楼主(2019-03-12):
A1398 风扇狂转 板号820-00138-A 风扇狂转  我有同样主板装上测试都好的 刷了BIOS无效 触摸接口都检查了 都好的 不知道怎么修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刷的原厂 BIOS啊

网友:
刷的原厂 BIOS啊
刷的原厂 BIOS啊

网友:
苹果的机子bios出问题风扇确实会狂转!

网友:
建议你换个键盘或者触摸板排线试试

网友:
接口不稳定也会狂转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所有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进系统测试各个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
总线电压  测测

网友:
BIOS没有刷对吧?找工厂的试试。。。。。。

网友:
不插风扇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