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寸4K屏改电视

楼主(2019-03-12):
手中有台55寸捕鱼机屏幕,屏型号hv550qub-b21-1。原来屏主板只有vga和dvi接口,特地收了台屏坏了的夏普lcd-55ds72a电视,主板什么的都是好的,想组装成液晶电视。在某猫问了通用55寸4K主板,说是不能改。另外查了下三星 UA55HU5903J UA55HU5900J和三洋 55CE5129H1 电视也是用的hv550qub液晶屏。想请教下这种屏有没有4k通用电视板可以改,或者用那台坏了屏的夏普电视主板改装,捕鱼机屏和坏的屏都是4k分辨率,12V供电。

屏型号查了下是4k分辨率,有淘宝卖家说原来主板是1080p的,可以用v29通用电视板改,难道4k屏可以用1080p的主板吗?

网友A:
去马云家买套件把,我改过一个42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马云家买套件把,我改过一个42寸的

55的4K问了几家都不确定能用,另一台55寸的1080p屏改好了

网友:
逻辑板BOE京东方通用HV550QUB-B10-B20-B21/30 305 N80/81 4K转2k  淘宝搜搜这个东西看看 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用一样型号屏的电视机主板,那就可以改,不然东买西买点配件,到最后你会发现即使改成功了,成本会比买一台新的电视还要贵,我去年也改过一台三星的,用的46寸的游戏机屏,1080p的,电视机屏跟游戏机屏型号只差了后面的一个数字,连逻辑板都不一样的,只有背光跟螺丝也对得上,结果硬是重新买了别一个型号的电视主板电源回来装上才能用

网友:
可以买个万能驱动板就行了,高分屏,低分屏,要分清楚

网友B:
某宝上的万能驱动板不知道可以支持4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的万能驱动板不知道可以支持4K不

这个你必须问问卖家,很多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