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5R5521,La-9101p待机电源管理代换

楼主(2019-03-12):
机器进水,待机芯片em=,论坛查了下用51125代换不了,查pdf,用51125a可以直接代换一次成功

网友:
简单维修

网友:
EM是RT8205L吧,好多芯片也可以代换的

网友:
学习了rt8205代替tps51225a

网友:
还没有代换过,一般都是用原型号的,如果没有原型号,最好是按照图纸上s标注的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