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跑15掉电反复跑偶尔无CPU供电

楼主(2019-03-12):
发帖不啰嗦,直接开干。
故障现象:上不上内存都是跑15就断电,自动上电继续15就断电,偶尔无CPU电压。
15断电,有时无CPU供电,直接先查VCORE开启,CPU风扇接口旁,04和702的2个小管子,正常。
华硕板有爱烧U习惯,根据经验之前有修过B75M-A也是跑15掉电,记得是干CPU供电的2个小驱动芯片。
这个板子就是PU103 PU201,直接换掉,顺便把电源芯片加焊一下。

搞定收工,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华硕好多板子,跑15不动,我都干CPU电源部分好了,当然内存的基本条件要检查。
原因有待分析。。。

网友:
具体原因有待大家交流分析,我暂时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CPU主电源管理边上的电阻加焊下,从电源全换还是第一次

网友:
感觉这么弄不太稳定

网友A:
这是因为缺相供电引起供电不稳定,

网友B:
我有个档72反复重启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缺相供电引起供电不稳定,

有道理,那2驱动芯片有问题。导致缺一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档72反复重启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应该是集显供电没有 没检过显卡 72后面就是B2 9A这个是显卡代码,集显供电更换UP6281B8试试

网友(2019-04-21):
华硕B85M-F 无ME供电,有修过的不。

网友:
华硕B85M-F 无ME供电,有修过的不,换5930不好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歪打正着也修好了,可以交差了。

网友:
这个是靠经验?
稳定不稳定?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不好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5楼正解,掉电机器还是示波器来得快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这个应该是驱动芯片导致的缺供电或者电压不稳。

网友:
CPU主电源管理边上的电阻加焊下,从电源全换还是第一次
楼主经验丰富,这个应该是驱动芯片导致的缺供电或者电压不稳。

网友:
上次碰到片加焊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C:
稳定不啊  我修的好多机器   用个几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不啊  我修的好多机器   用个几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这板已经修好几个月,没见客户来找我,你看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