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lus自动重启,偶尔会睡死唤不醒

楼主(2019-03-12):
手头有一个iphone8Plus,没摔没碰过,没进水,使用中有时一直正常,有时会自动重启,偶尔会睡死唤不醒,强制开机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放置一段时间又能开机,有可能是时间晶体的问题吗?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有你这发贴的时间,不如先换了晶振再说

网友:
查下WiFi模块试试

网友:
同问,有个小7,所有功能正常,息屏就唤不醒了,必须重新扣电池

网友:
换了24M,正常了,用一天又是同样的故障,怀疑是板层断线,麻蛋,没碰没摔咋就断线了,几把板子,质量真差,有没有不拆CPU飞线的办法?就跟小6码片断线那样,哪位大神支下招,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