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55A73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12):
TCL D55A73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D55A730U

  电源板型号:08-L14THA2-PW220AA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测量F1保险不导通,测量QW1MOS管短路,R317电阻烧坏了,该电阻是U301电源IC供电脚,电阻烧了说明电源IC也烧了,全部更换通电正常,图片下方是烧坏的部件标示,如有遇到是PFC坏了请检查这几个部件。

网友:
我有台开机后自动关机红灯闪..我想刷一下程序没USB口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比较好修的故障,会的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