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404-NU不带程序

楼主(2019-03-12):
经过测试MEC1404-NU不带程序,验证机子在DELL15-5567的机子上测试的,我原问题是不纯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换了一个其他型号的mec1404。别的品牌机子好了?

网友:
淘了一新MEC1404.这料板都交换了,只能换新芯片测试了

网友:
赞,楼主信息及时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    你实验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    你实验成功了?

没成功发帖找骂啊,必须成功了发,这才是发的经验

网友:
你好,你订的是新芯片吗?还是别的主板的拆机的,正好对上了?

网友:
不纯电是什么鬼????????????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了楼主这个帖子,以后再修到这种机器  就有数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但没敢换新的。

网友:
带不带程序  一看图纸EC下挂BIOS芯片没有 ,要是没有图纸 就从BIOS1脚测到EC有没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