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偿求助A1566不能激活 请大师们解答

楼主(2019-03-12):
请求老师们解答下这个不能激活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这里有三台都是这个样子 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
刷最新系统

网友A:
这是air2的秘密芯片哟

网友:
用its刷过没

网友:
换个网络,或手动改下DNS,这样才能连上服务器,当然前提是你的WIFI是好的,有的坏了表面能连路由器,但不能进前数据传输。

网友B:
我朋友哪里也有两台 就你这情况

网友C:
重写底层资料 wx15509503888

网友:
写底层不行吗

网友:
当尸体卖了卖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写底层资料 wx15509503888

重写底层能好不  三台都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ir2的秘密芯片哟

那个芯片老板

网友:
没有用爱思助手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哪里也有两台 就你这情况

弄好了没哪里的问题                我估计这是个通病以前就遇见过好几台   拿给别人解最后弄成循环启动了

网友D:
这个是3G版主板,硬解改成wifi版解锁的,爱思全绿,但是升级到最新版本系统后,就无法激活了,需要重新改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3G版主板,硬解改成wifi版解锁的,爱思全绿,但是升级到最新版本系统后,就无法激活了,需要重新改数 ...

写底层是吧

网友:
改底层,重新硬解一下。还不行就检查NFC

网友E:
改套码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套码试下 ..........................................

套码写了   NFC换了换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大师有没有呀  指点一下怎么弄呀 有红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ir2的秘密芯片哟

那个芯片  老板   NFC 换了换是不能激活

网友F:
换过硬盘没解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过硬盘没解绑?

硬盘没有换  用的是原来的                       意思换个硬盘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没有换  用的是原来的                       意思换个硬盘能好吗

感觉是苹果服务器问题

网友H:
底层数据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底层数据坏了吧!!!!!!!!!!!!!

底层都是重写写的新的  焊接一次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