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触发不到一秒掉电,不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9-03-12):
主板型号  ga-h61-s3  v2.0
故障现象 触发不到一秒掉电,不可再次触发
测试:       各大电感不短路
             atx插座 12v  5v  3.3v 不短路
              bios刷过
              不接电在板上测试两个供电上管,dq13,dq2,
               二极体值只有8,但是有时候有几百。怀疑这两个管子坏。
               lm324输出脚波形也不太对。
               下面不知如何措手了。

示波器测了几个波形 ,
cpu_vtt  1.1v  波形维持30ms 掉电
ddr_15v   1.6v  波形维持60ms掉电
VCC1_05_PCH   0.9v  波形维持30ms掉电
波形如下:

补充内容 (2019-3-13 17:13):
今天测了io126和127脚  ,两个检测电压只有2.4v,难道2路分压电阻都坏了,有点奇怪啊,
                     还有今天风枪吹了cpu供电芯片那一部分,触发后维持开机的时间有所延长

补充内容 (2019-3-13 18:36):
两路io检测电压均偏低的概率有多大,怀疑是io坏拉低两路电压

补充内容 (2019-3-15 17:15):
板已修好,确实是io电压检测出问题了。是12v和5v这两路出问题了,换两路分压电阻,修复。

补充内容 (2019-3-15 17:27):
有一个问题曾经误导了我,以为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就是CPU_VAXG这一路,主板在上电之后,用二极管档,打值此一路供电上管dq13,gs之间的值为0,以为这管子坏,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9-3-15 17:28):
但是断电等一会,gs之间的值会由0变大。

补充内容 (2019-3-15 17:30):
有一个问题曾经误导了我,以为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就是CPU_VAXG这一路,主板在上电之后,断电,用二极管档,打值此一路供电上管dq13,gs之间的值为0,以为这管子坏,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

网友A:
测下io检测脚,12v,5v,3.3v....................

网友:
io电压检测

网友B:
lm324输出7脚怎么会有两种波形?

网友C:
q请问楼主解决没有!!!!!!!我也有一台相同问题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24输出7脚怎么会有两种波形?

7脚测了几次,就出了两个波形,可能掉电,不太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q请问楼主解决没有!!!!!!!我也有一台相同问题的主板

还没解决,解决了我发上来,明天上班,查下io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io检测脚,12v,5v,3.3v....................

谢谢,我明天查下。。。。。。。。

网友:
感觉像io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D:
IO电压检测脚....技加板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io电压检测也是正常的。放一边了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呢

网友:
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板子,技嘉 Z77-D3H,也是触发马上掉电,不能再触发,要拔插 ATX 一次才行。也是发现 VCC1_05_PCH 被拉低到 0.46V,绕了一圈发现 2_5LEVEL 被个小贴片电容拉低了。
2_5LEVEL 是技嘉板里比较重要的转换基础电压,所以保护很快,表象为CPU风扇抖一下。

在楼主这个板子上,这个电容是 BC250,位置图我就没有了,在 Z77 是靠近 CPU 散热的,0805 的贴片。

网友:
666,看来得入手一台示波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O电压检测脚....技加板通病......

今天测了io126和127脚  ,两个检测电压只有2.4v,难道2路分压电阻都坏了,有点奇怪啊

网友F:
IO检测脚的电压一般是2V 个别型号3V左右 找图纸 找到VIN脚位的分压电阻然后用分压电阻计算器计算出是多少电压,再对比实际测量的电压 高或低都是不正常,两路都不正常的话就更换一路的分压电阻另一路拆了分压电阻接到一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今天测了io126和127脚  ,两个检测电压只有2.4v,难道2路分压电阻都坏了,有点奇怪啊

H61-S3 2.0的 VIN 检测电压,图纸上标的 2.9V。论坛里有电路图和零件位置图,下面这帖子里很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5713-1-1.html
注意:附件里两种图纸反了,文件尺寸小的才是位置图,大的是电路图。
有密码的话——rmadept,挺好记的:RMA department(RMA是Return Material Authorization的英文缩写,也就是“返修”。deparment是“部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检测脚的电压一般是2V 个别型号3V左右 找图纸 找到VIN脚位的分压电阻然后用分压电阻计算器计算出是多少电 ...

图纸我下载了,检测电压为2.9,用示波器测电压能到2.4v,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H61-S3 2.0的 VIN 检测电压,图纸上标的 2.9V。论坛里有电路图和零件位置图,下面这帖子里很全。
https: ...

麻烦看下我的图,图纸标2.9v,标错了。12v分压后应该为2v啊。

网友:
记录一下板修好后测得数据。
io电压检测脚       万用表测得电压值 V
+12v     vin2        2v
+5v       vin3        2v
3.3v       vin1         2v
u15 lm324  7脚      从0v跳到2v多在跳到3.9v

vcore 波形触发就有  ,cpu_vaxg为集显供电,触发一会才会出。

主板触发之后,断电,测dq13,集显供电上管,GS极之间,二极管档数值为0或1,电阻挡测数值为1欧,随着断电时间延长,这两个值变大,最后二极体值能恢复到400多。

测vcore上管G极波形 和机箱供电上管G极波形 , 最大能到22v ,论坛坛友说最大到25v为正常,可能是我的示波器的问题。22v的波形仍然可以正常开机。波形如下图。

网友:
12V 5V 检测脚的电压在技嘉H61上的一般要么是2V要么是3V,上下偏差基本上不超过0.2V,个人遇到过很多超过这个范围的不是自动关机就是自动重启等。因为上电时间太短就掉电,我也常 以为是VCORE短路保护或VCORE工作条件没满足引起的,这种情况下不接CPU的4P供电再试,看它掉电不是还是那么快,而且是不是还能触发,来排除是CPU供电相关引起的保护还是 VIN检测不正常引起的。 不过有些板不接小4P不给上电触发的。不过技嘉的可以。

网友(2019-05-06):
IT8728F  GB     126 127  128 脚 3.3V  5V  12V  电压监测脚,都为2.0V 。开机掉电并不好再触发一般为这三脚电压异常。主板短路保护除外。判断方法:直接短接电源的绿线(强行开机)可以测量到。

网友:
看到会用示波器的 都是高手 要是我 直接换板算了  修好也收不到几个钱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之前遇到几块技嘉b85的也是电压检测有问题 不过主板会一直通电
比较好测 不用去强制短接电源

网友H:
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也是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I:
楼主很正业,维修过程有图有数据,很详细,赞。。。。。。。

网友:
有点奇葩   居然2路 每一路好的                                               ·

网友J:
你测GS极阻值小,是因为触发瞬间断电,电容电感里储能放点,放没了,阻值就大了

网友:
好多技嘉板子都是这些问题,修的烦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测GS极阻值小,是因为触发瞬间断电,电容电感里储能放点,放没了,阻值就大了

恩恩 是的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正业,维修过程有图有数据,很详细,赞。。。。。。。

感谢 感谢  向你学习

网友K:
不错,楼主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也是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是io 电压检测脚 分压电阻的问题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楼主写的很好,学习了!!!

感谢 感谢  向你学习

网友L:
不知道你们那里修主板能收多少钱能用这么多时间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你们那里修主板能收多少钱能用这么多时间去修

同行30一片                                  ·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电压检测还会导致触发一次就不能触发了啊,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9-07-31):
多少血泪的教训,VCC1_05_PCH 为南桥供电1.05V,为了便于观测,在不短路的情况下强上电,如出0.9Ⅴ左右是正常的,强上电很多时序不对易走上岐途。iO一般不检3.3V的Vin,只检5Ⅴ,12Ⅴ(两个为1.97Ⅴ和2.04V属正常),内存1.5V,Vcore。我一片相似故障出在vtt_en的一个三极管Q8,不出cpu_vtt,板号ga-h61m-ds2  re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