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A

楼主(2019-03-12):
GA-B85-HD3-A电压跳动,全板电压都在跳.一般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修机用的、电源也换过了。都是一样跳动

网友A:
查一下绿线跳不跳,绿线跳的话全板电压都会跳

网友A:
能够上电吧?CPU供电也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绿线跳不跳,绿线跳的话全板电压都会跳

绿线有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上电吧?CPU供电也有吗,,,

有啊。插不插cpu供电一样跳

网友B:
是不是主板反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主板反复复位

对。不断反反复复

网友:
个人看法应该是bios或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