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lus无触摸

楼主(2019-03-12):
iphone6splus用原装屏无触摸   装组装屏有触摸   换几块原装屏幕都没触摸,座子阻值正常咋回事,哪位大神见过支支招

网友:
刷机试试

网友:
  你也就会是不是了

网友:
座子,有可哪一路电压低了也会

网友(2019-04-11):
有一路5.7V供电没有,之前遇到过,阻值正常但是开机量电压就是没有,后来换显示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