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主板ZK-R322不开机,求维修用的图

楼主(2019-03-12):
安卓主板ZK-R322不开机,求维修用的图

网友A:
这种东西图怕是不好找吧,给楼主个思路先查电源,找电源芯片然后找官方手册,上面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图怕是不好找吧,给楼主个思路先查电源,找电源芯片然后找官方手册,上面有参考电路的。

同意该楼层的看法应当查找电源ic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亲们啊,这个是人工智能应用上的主板,要是有图就好啊

网友(2019-06-16):
这个看起来是安卓系统的板子,又有点像是阿童木x86的,个人认为cpu是顶盖被掀的瑞芯微rk系列cpu,楼主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感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