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求助

楼主(2019-03-12):
一台acer的笔记本型号是asprie e1-471g的版号是DAZQSAMB6F1  REV:F开机电流1.35不动。内存有两根。怎么换读不行。电流还是不动。怀疑是cpu没有工作。测cpu有一组电压没有输出。只有主板读到内存才能出cpu的核显电压。怀疑是bios的问题。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肯定是ec。准备刷bios看行不行

网友:
2M 的是 ME
4M 的是 EC 、桥、CPU 的 BIOS
一般刷4M 的即可。

网友:
你怀疑是CPU还是内存没过,用示波器打下内存的波形啊,E1-471G是上的什么CPU哦,老机器的话又不是一定要读内存才出核显电压。

网友:
这个看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呀,有,,,,

网友:
是AMD芯片吗,是的话RTC汛电可能性很在哦

网友:
拔掉内存  电流有变化吗   CPU该是过了吧

网友:
ec程序在u8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4945-1-1.html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啊vtt spd vref smbus